请问ORCAD Capture中的差分符号怎么设定出来的?

楼主(2015-07-19):
在Capture中找到了"Allegro_SignalFlow_Routing"的"DIFFERENTIAL_PAIR"条目,这个值无论设为true或者YES, 电路图都不能显示差分的那个符号,请问哪里错了吗?

楼主:
找到CIS User guide的部分了,
You can also modify or delete a differential pair from your design.

In the project manager, click the design file (.dsn) or a schematic page file.
Select the Tools menu and choose the Create Differential Pair command. The Create Differential Pair dialog box appears.

好像是ORCAD没有像Altium那样的梯形的小符号来表示差分.
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