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5-07-19):
问题原因如下:想做一个响应时间测试版,就是由一个电压值变到另一个电压值所用的时间,样件只有一路电压信号(0~5V变化)输出。例如电压由2V变到4V所用的时间。所以想用电压比较器采集2V和4V的时间点。

用LM339电压比较器,同相端接输入电压,反相端接参考电压,我这个参考电压想用单片机控制(0~5V可调,精度最好在mV级),单片机的PWM功能是否能实现?

希望大神们给一些建议,如何做才最好?(需要3路参考电压)

网友A:
用PWM控制是很糟糕的主意。
最大5V,控制到mV,那就是1/5000,你的单片机测量电压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精度都是个问题。

比较器电压基准所需要的电流很小,充其量mA级,建议使用TL431之类。

网友B:
DAC 吧。。PWM实现D/A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稳定速度慢,而且同时输出三路高分辨率PWM得看你的MCU有这资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控制是很糟糕的主意。
最大5V,控制到mV,那就是1/5000,你的单片机测量电压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精度都是 ...

因为我这个参考电压是可变的,要不我也想用431了,用431就得手动调节了。我想用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 吧。。PWM实现D/A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稳定速度慢,而且同时输出三路高分辨率PWM得看你的MCU有这资源没。 ...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这个稳定速度要求不大,几秒钟都可以,主要是mcu可以不。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B:
一片三路输出带锁存的16位DAC多简单。。。。你又不是做批量,省那点钱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三路输出带锁存的16位DAC多简单。。。。你又不是做批量,省那点钱干嘛。。 ...

主意不错,能提供给我DAC芯片资料吗,型号也可以

网友C:
直接AD转换 测输入电压,内部定时计算时间,不更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意不错,能提供给我DAC芯片资料吗,型号也可以

AD5624

网友E:
安装你的要求速度,选择合适的AD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AD转换 测输入电压,内部定时计算时间,不更好吗?

AD转换速度多少?我这个工件由一个电压变到另一个电压挺快的,我想的是用比较器测出来的时间更精确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AD转换速度多少?我这个工件由一个电压变到另一个电压挺快的,我想的是用比较器测出来的时间更精确些 ...

我看了下 我的单片机AD转换速度够用,就是精度不够,我在AD引脚接个电容行不,降低下干扰,但是多大的电容好呢?

网友F:
假设所使用的单片机有如下模块:
- DAC
- COMPARATOR
- CAPTURE

测量时间的方法:
将 DAC 输出设定为 2V,作为比较器的基准电压;比较器的输出作为捕获器的输入。当信号到达 2V 时,由捕获器记录下计时器的时间值 T2。这时将 DAC 输出电压由 2V 改为 4V。当信号到达 4V 时,由捕获器记录下计时器的时间值 T4。由此便可计算出由2V变到4V所用的时间:T4 - 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