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端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19):
经常看到这个术语。

同轴电缆如果端接正确,同轴电缆可以看做纯阻性负载。如果端接不正确,同轴电缆就是一个容性负载。

端接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同轴电缆特性阻抗是50欧姆,那么在源端 串一个50欧姆电阻,就算是端接正确?

终端如果不对地接50欧姆电阻呢?

网友A:
邱关源的电路分析可以看看,关于微带线的端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邱关源的电路分析可以看看,关于微带线的端接分析.

先简单告诉个结论吧。谢谢了。

邱关源的电路分析电子版哪里有啊

网友A:
就是要让传输线变成阻性(输入端来说),信号源内阻,负载电阻,都要等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让传输线变成阻性(输入端来说),信号源内阻,负载电阻,都要等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

1、如果端接了,同轴电缆上千米,万米 都成阻性了,那超远距离传输也没问题了? 还会有延时吗?

2、如果仅仅匹配了源端,没匹配终端,同轴电缆会呈现容性?

网友A:
跟延时没有关糸啊,能量没有反射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果端接了,同轴电缆上千米,万米 都成阻性了,那超远距离传输也没问题了? 还会有延时吗?

2、如果 ...

跟同轴线的长度波长比有关,

网友B:
端接是terminate的直译。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的端接,
而我只了解信号完整性的端接,不管
是否合你的口味,我随便放两句:
端接分为很多种(串联、并联、戴维南、RC、源端、终端),
主要目的是实现阻抗匹配、吸收信号反射、改善信号时序等。
如想了解更多,推荐信号完整性方面书籍。

网友D:
看来,我是老了,都出现端接的词汇了。
我们以前都说的是终端负载,开路、短路、匹配、失配、感性、容性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是老了,都出现端接的词汇了。
我们以前都说的是终端负载,开路、短路、匹配、失配、感性、容性之 ...

从意思看,端接就是以前的负载。

网友F:
建议到书店随便拿一本相关书籍看一下。

这里只能教你如何跑的更快,不能教你如何走路。

网友G:
好像接在信号线的末端或终端的(用于防止信号反射的电阻)

网友H:
端接,就是末端匹配。这在同轴电缆中常见,通常是一个端接头子(内有匹配电阻)。

网友I:
终端电阻?

网友B:
多是根据楼主最后一句话在瞎蒙。
根据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可知:只要端口理论能用的地方,不管低频还是微波,这个词统统适用。
这个动词,没有指定接入是电阻还是电容,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而且数值还不确定,更别说有没有匹配了。
英文书籍里这个词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