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DeBug时 一直在startup_Mini51Series.s里循环

楼主(2015-07-19):
在195行代码死循环了,一般为什么原因 自己猜想是和中断有关

网友A:
你可能使用了指针防问, 而指针又没赋值, 跳转到一个不存在的FLASH或RAM区域去了

楼主:
我在里面使用了PWM触发ADC,如果我把触发这句代码屏蔽了 DEbug时就不会死循环。
实在理解不能 难道是PWM在DEBUG时多次触发中断 使得中断嵌套造成死循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里面使用了PWM触发ADC,如果我把触发这句代码屏蔽了 DEbug时就不会死循环。
实在理解不能 难道是PWM在D ...

有没有使能ADC中断? 有没有写好ADC中断代码?
通过设置断点,先找到是哪一段跑到HardFault里去的,再单步看是哪一句的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软件没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使能ADC中断? 有没有写好ADC中断代码?
通过设置断点,先找到是哪一段跑到HardFault里去的,再单 ...

谢谢指点了,烤了个官方的例程,就好了。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呀。

网友A(2015-08-25):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了,烤了个官方的例程,就好了。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呀。

这些问题一般不好找原因的,注意程序的规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