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提供指点

楼主(2015-07-19):
想制作一个仪器,检测低压电线的电流数值,并保存在U盘中。
希望能通过x宝上买些器件模块拼起来,不想特意订做。

高手能给些指点吗?

网友A:
通过x宝上买些器件模块拼起来————这个不现实。还是自己设计一个。有特色、低成本、难仿制。

网友B:
没有现成的模块,有现成的仪表。

网友B:
买个带通迅接口的三相数字电度表,然后自己做U盘存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通迅接口的三相数字电度表,然后自己做U盘存储电路。

这些电表通讯口是RS485的,某宝上也有CH376SU盘读写模块,但借口是不匹配的,不知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电表通讯口是RS485的,某宝上也有CH376SU盘读写模块,但借口是不匹配的,不知怎么弄。 ...

485转成232,再由MCU控制写入U盘。

网友C:
U盘 不现实的
现成的有 stm32采集数据存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转成232,再由MCU控制写入U盘。

请问您说的“485转成232”,还有“由MCU控制写入U盘”,某宝上有现成卖的吗?我想拼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转成232,再由MCU控制写入U盘。

jjjyufan版主说的“现成的有 stm32采集数据存TF卡 ” 方案简捷些还是您的方案简捷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485转成232”,还有“由MCU控制写入U盘”,某宝上有现成卖的吗?我想拼一个。 ...

不知道,我从不找现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jjjyufan版主说的“现成的有 stm32采集数据存TF卡 ” 方案简捷些还是您的方案简捷些? ...

同样不知道,要看具体信息,否则没意义。

网友D:
在钳形电流表上加个U盘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