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PWM驱动MOS产生幅值10V的电源

楼主(2015-07-19):
学校要求做一个频率可调的PWM 来驱动MOS产生幅值10V的方波(不知道幅值是什么意思,权当0-10V或者可调范围是10V吧...)
目前软件方面已经写出来了 用的5V的60S2
MOS学校要求用IRF540   它的阀值8-20V  所以我尝试用三极管把5V的PWM放大到12V 然后驱动MOS (下图)
但是没效果  去请教了学长以后说这个用不了  要用斩波
除了斩波还有办法吗?  有的话怎么改?

网友A:
频率,?频率高,大不了加一个MOS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频率高,大不了加一个MOS驱动器.

不高  自举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边沿不会这么陡直而已.

网友B:
到底是10V的电源还是10V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