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为什么要用场效应管

楼主(2015-07-19):
来作为开关器件,实现变压器的高频输入。当然也不是必须用场效应管的,有的也可以采用三极管,但相对于三极管来说场效应管的可靠性更高,内阻更小,温升更低就是啦

网友A:
都是根据其他人的经验设计电路

网友B:
考虑到可靠性,用mos管

网友C(2015-08-27):
很多原因,可靠性,等等

网友D:
开关电源还是用mos管的比较多吧。

网友E:
偏向于mos

网友E:
版主认为呢

网友F:
功率一般还比较大,这也是个原因

网友G:
场效应管的功率大,开关电源一般都是满足大功率使用的。

网友H:
新手进来学习了。

网友I:
igbt 也可以

网友J:
可靠性考虑和成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