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中开关管为什么要加入延时保护电路

楼主(2015-07-19):
这里应叫做缓冲电路。
用于改善开关器件开通和关断时刻所承受的电压、电流波形。通常开关器件的开通和关断都不是瞬时完成的。器件刚刚开通时,器件的等效阻抗大,如果器件电流很快上升,就会造成很大的开通损耗;同样器件接近完全关断时,器件的电流还比较大,如果器件承受的电压迅速上升,也会造成很大的关断损耗。实际电路中,还常由于二极管、晶闸管等的反向恢复电流而增加开关器件的开通电流,由于感性负载或导线的分布电感等原因造成器件关断时承受很高的感应电压。
采用电阻电容构成的缓冲电路可以改善开关器件的开关工作条件

网友A:
改善电源吧

网友B: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C:
改善电源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