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mos管或igbt为什么要用驱动电路?直接用pwm芯片控制开...

楼主(2015-07-19):
请问mos管或igbt为什么要用驱动电路?直接用pwm芯片控制开关不行吗?

用驱动电路的原因很多的,列举一些常见的如下:
1 PWM芯片的驱动能力不足
2 需要外做dead time
3 需要外做驱动来做关机电路(就是一关机就关功率管)
4 需要外接电路将一个PWM信号变成两个互补的PWM信号

等等,如果PWM信号满足使用当然可以不要驱动直接接MOS等器件

网友A:
主要是mos还便宜些

网友B:
IGBT这个好

网友C:
PWM只是个控制性信号,执行力还是需要各种模拟的管子操作的。

网友:
就像毛主席啊,从来不拿枪,但是只下达指令生杀大权。

网友D:
如果PWM信号满足使用当然可以不要驱动直接接MOS等器件

网友E:
mos还便宜些是真的。

网友F:
以前没有仔细想过的

网友:
太深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力,谢谢版主分享

多谢支持

楼主:
分享一下mos管或igbt为什么要用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mos还便宜些

这个是考虑性能

楼主:
根据设计需求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只是个控制性信号,执行力还是需要各种模拟的管子操作的。

根据驱动电路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PWM信号满足使用当然可以不要驱动直接接MOS等器件

这是为什么选择mo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没有仔细想过的

多多分享交流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mos还便宜些

根据性能选择

楼主:
还是根据需求来定的。

网友D(2015-08-18):
MOS 虽然是模拟电路,在嵌入式系统里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外部驱动工具。

网友H:
性价比来看。

网友I:
直接弄,肯定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J:
感觉还是用mos管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 虽然是模拟电路,在嵌入式系统里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外部驱动工具。

驱动电路也是模拟电路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版主分享。,

:handshake

楼主:
相互交流学习。

楼主:
选择mos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弄,肯定是驱动能力不够

看开发需求了。

网友L(2016-05-29):
学习了,谢谢。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