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同轴电缆和差分传输哪个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2015-07-19):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对于频率调制的模拟信号的话是同轴较强,对于数字信号是差分的效果比较好.
我拿同轴和网线同长同传一路模拟监控的AV信号,线短的情况下都差不多,线长了网线效果不行.
在数字的情况下同轴我没见过上千M的,但一般超5类线距离不是很长基本都能当千兆用.
同轴的外皮为地,中心是信号,这样干扰能穿过外皮的话就能影响到内芯的信号.这个接收端对信号的幅度敏感.通过信号中电压的高低来处理.
差分的传输比较特别,不管外部干扰多强,它只对信号的相位差敏感.对信号的幅度不敏感.他通过相位差来判断是0还是1.

网友B:
距离远的话应该是同轴。距离近要比得有前提。

网友C:
无论长短,光纤最好。
与过去相比,收发器件成本大大下降、几乎与双绞线收发器持平。即使单模光纤(不用中继可以传送近100Km)成本也下降许多比铜线贵不了多少。光纤熔接机也不贵。接线也方便很多。
但光纤不太适合模拟信号传输。

网友D:
LS几位答非所问,LZ问的是哪个抗干扰比较好。
显然是同轴线的抗干扰要好,但是成本贵呀。

网友E:
不同的信号频率,不同的干扰信号,抗干扰的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