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系列和nRF2401功耗比较

楼主(2015-07-19):
问CC2500系列和nRF2401比较,功耗哪个更低?还有蓝牙

网友A:
貌似cc2500功耗更低

网友A:
CC2500:
● 低电流消耗(接收模式,2.4kbps时仅17.0mA)。待机模式下电流仅为400nA。

nRF2401:
◆低功耗设计,接收时工作电流18mA,0dBm功率发射时13mA,掉电模式时仅为400uA

网友B:
CC2500是一款2.4GHz高性能射频收发器,设计旨在用于极低功耗RF应用,待机模式下电流仅为400n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2500:
● 低电流消耗(接收模式,2.4kbps时仅17.0mA)。待机模式下电流仅为400nA。

看来cc2500低了非常多的,,的确是低功耗首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cc2500低了非常多的,,的确是低功耗首选的。

嗯,工作是功耗相差不是太大,但是在低功耗状态就差了很多

网友D:
CC2500: 低电流消耗(接收模式,2.4kbps时仅17.0mA)。待机模式下电流仅为400nA。

网友E(2020-05-28):
待机模式或者关断模式下不能接收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