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方法降低开关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5-07-19):
大神们有没有好方法降低开关电源的纹波?
最好有具体计算方法什么的?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提高频率,增加电感量,多并电容

网友B:
提高开关频率
合理的PCB布局
电源输出端 LC滤波
后端加个LDO输出

网友C:
楼上说的都行,电源本身环路要稳定。
经济的方法是提升频率,然后就是增加LC。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频率,增加电感量,多并电容

这个试过了,提高频率、加大滤波电感、电容、增加一级LC滤波电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开关频率
合理的PCB布局
电源输出端 LC滤波

前3种都试过了,效果不太明显,后级加LDO效率就上不去了

网友E:
  没采取措施前,开关电源的纹波幅值是多少?
                       纹波频率是多少?
                       你需要输出电流多大?
                       你需要做到多低的纹波?

  LDO不一定行,一般的LDO频响比较渣,适合降低工频纹波,普通开关电源的几十KHz、数百KHz纹波,LDO一般是难有作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3种都试过了,效果不太明显,后级加LDO效率就上不去了

用的什么芯片?
布局是否合理
频率多少?
和规格书对比 纹波差多少?
实在不行是否考虑换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芯片?
布局是否合理
频率多少?

用TL494做的步进可调开关电源,0-15V。在8V以前纹波毒害是可以接受在80mv-120mv波动,在8V时突然纹波变到600mv,手上没有更加大的电感(计算出来再15V时需要1mH的电感,手上最大的只有470uH),就加大频率,加大电容,后级加LC滤波,效果不明显。估计应该还是电感不够

网友E:
  提出问题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俺问的不回答,版版不问,你就不透露你不是单纯的开关电源,而是额外带有调理电路的步进调节电源,你让人猜谜呀,真是无语ing ... ...
  从现象看,有点像是运放部分放大倍数偏高或其他原因,超过8V后自激振荡了。             贴完整的图, 回答完整的问题。既然问,肯定是有理由的。
另外,建议度娘 “正确测量纹波”,检查下你测量的方法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