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de-modulation” 是啥意思 ?

楼主(2015-07-20):
见附图
请教:
这里的“de-modulation” 是啥意思 ?

谢谢!

网友A:
根据谷歌翻译:解调。
A FM receiver supporting both audio broadcast de-modulation and RDS/RBDS data decoding.
调频接收器,同时支持音频广播解调制和RDS/ RBDS数据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谷歌翻译:解调。
A FM receiver supporting both audio broadcast de-modulation and RDS/RBDS data d ...

谢谢!

看来“de-modulation ”应该是:调制/解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来“de-modulation ”应该是:调制/解调了。

de-modulation是解调,modulation是调制,本句意思:FM接收器既支持音频广播解调,也支持RDS/RBDS数据解码。

楼主:
谢谢二位,懂了!

楼主:
时间不到,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