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1602液晶操作的朋友进

楼主(2015-07-20):
帮分析下代码,

说明下,lcdrs=RS,lcden=E,P0数据口,lcdrw接地。
按照时序图构造写命令函数write_com(),和写数据函数write_data()
在“write_com()”函数最后加入的lcdrs=1;液晶上什么数据都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lcdrs=1;//别的都没问题,这句一添加液晶点亮但光标字符都不显示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0);
     while(1);
}

网友A:
需要延时一下吧,或者程序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B:
RS=1用于写入指令,先写数据后把RS=1,可能是LCD把写入的指令识别为数据导致显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1用于写入指令,先写数据后把RS=1,可能是LCD把写入的指令识别为数据导致显示不了 ...

但是按照时序图来说,写地址时rs要最后收尾要置1啊。还有在看一下蓝色代码部分,是写数据时rs=0;却是正常这又怎么解释呢?感觉这个部分很乱。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lcdrs=1;//别的都没问题,这句一添加液晶点亮但光标字符都不显示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lcdrs=0;//添加这条却不影响写数据,但之前write_com()里最后的//lcdrs=1;不能添加,这是为什么??
}

网友A:
RW都没有看你有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按照时序图来说,写地址时rs要最后收尾要置1啊。还有在看一下蓝色代码部分,是写数据时rs=0;却是正 ...

时序图并没有说明:写地址最后收尾RS要置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图并没有说明:写地址最后收尾RS要置为1

这个怎么看出来的?rs不是先高后低,再置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W都没有看你有控制的

正解,楼主思路有点乱

网友D:
时序图应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吧。

网友C:
1602操作的时候关键是E的脉冲。
写操作结束的时候不用管lcdr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楼主思路有点乱

rw直接物理接地了。也就是只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2操作的时候关键是E的脉冲。
写操作结束的时候不用管lcdrs的

这里rs不是先高然后低,在置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rs不是先高然后低,在置高?

其实RS的状态,开始确定了就不需改变

网友E: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delay(5);
      //lcdrs=1;//别的都没问题,这句一添加液晶点亮但光标字符都不显示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delay(5);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delay(20);
     write_com(0x0c);
   delay(20);
     write_com(0x06);
   delay(20);
     write_com(0x01);
   delay(50);
}

没用读忙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rs不是先高然后低,在置高?

这里并不要求有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只要是在低电平状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并不要求有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只要是在低电平状态就可以

这点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F:
RW可以直接接地处理,以节省一根口线,但程序里原来查询忙的地方必须要加足够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backc ...

你添加的几条延时可以不添加,lcd在响应的语句的时间是要比单片机一个机器时钟快。

网友G:
时序有问题,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