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充电器IR2125

楼主(2015-07-20):
接上太阳能电池以后就没有输出,但是换成直流同样大小的电源以后就又输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太阳能板 电流不够
换成直流同样大小的电源??这句是错误的 直流电源不能模拟太阳能板 二者电压电流特性不一样的

楼主:
我想也是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有好点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有没有光照?

网友C:
简易楼主寻找具有MPPT功能的IC。
太阳能电池在重载时,电压会降低,当降低到你选的IC的启动电压下面时,自然不会工作。

楼主(2015-08-19):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有好点的解决办法吗?

有光照,太阳能电池可以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楼主寻找具有MPPT功能的IC。
太阳能电池在重载时,电压会降低,当降低到你选的IC的启动电压下面时,自 ...

有比较合适的太阳能管理芯片吗?

网友D:
用如韵电子的太阳能专用充电芯片CN3722, 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E(2015-12-12):
LTC8490功能很好很强大,但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