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双交流输入

楼主(2015-07-20):
请问各位电源大虾,设备要求电源双交流(考虑不同相)输入,一路没电另一路供电,能否采用在整流桥后并接解决?谢谢!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

楼主:
大虾都去哪了?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只是需要注意耐压问题

楼主:
谢3楼,“应该”2字让我没底!本人对电源一窍不通,笑话了!注意哪里的耐压?2路整流桥并接后会影响耐压?

网友B:
弄2个12V低压 工频交流变压器做输入。  搭2桥堆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5楼的主意不错,谢!家里好像有几个小变压器。

楼主:
本人的设备为10kV线路开关控制设备,10kV经PT变换为220V经整流滤波后给设备供电,有时候用户要求开关两侧(有可能不同相)交流电源同时给控制设备供电,本人想另一侧的PT输出220V交流经整流后直接与另一路整流滤波并接,不知道是否可行。有点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的设备为10kV线路开关控制设备,10kV经PT变换为220V经整流滤波后给设备供电,有时候用户要求开关两侧( ...

“本人想另一侧的PT输出220V交流经整流后直接与另一路整流滤波并接”
这可百分百不行!

5楼所述可行。

楼主:
请问8楼,为什么说百分之百不可行呢??可能会出什么问题?本人设备内部有DC-DC降压模块提供电路工作电源,而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做操作开关的操作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8楼,为什么说百分之百不可行呢??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你把你设想的“本人想另一侧的PT输出220V交流经整流后直接与另一路整流滤波并接”画出来(注意没有变压器,而且两路220V有公共零线),就知道了。
如果还不知道,那就把画好后的图贴出来。

楼主:
谢10楼,不要笑话,本人对电源一窍不通!2测220V没有公共零线,是不是会发生相间短路(这是本人担心的)现象?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

网友D:
弄不好会桥间短路,这个很麻烦,会烧东西

网友:
赚取积分

楼主:
13楼,那三相整流桥就不担心短路吗?道理该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10楼,不要笑话,本人对电源一窍不通!2测220V没有公共零线,是不是会发生相间短路(这是本人担心的)现 ...

两路220V没有公共零线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侧零线断路那就是事故。

“用户要求开关两侧(有可能不同相)交流电源同时给控制设备供电,本人想另一侧的PT输出220V交流经整流后直接与另一路整流滤波并接”
我在10楼说“你把你设想的“本人想另一侧的PT输出220V交流经整流后直接与另一路整流滤波并接”画出来(注意没有变压器,而且两路220V有公共零线),就知道了”,还说过“如果还不知道,那就把画好后的图贴出来”。
结果是没有贴出来(可能没有画)。

楼主:
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

很好。
待我把图画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

我在前面说过:“两路220V没有公共零线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的图应该是这样:

红色线表示各零线必是联接在一起的。

那么把整流桥分解开成为四支二极管,原理图是这样:

网友C:
其中B1和B2是两个整流桥,L1和L2是不同相的两条相线,N是零线,C是滤波电容。

当L1或者L2有一相没有电(对零线电压为零)时,只有另一相工作。这是单相整流,电容C两端电压最大为220V的峰值即310V。
但L1和L2都有电(对零线为220V有效值)时,注意L1和L2是两条不同的相线。正常情况下,L1和L2之间电压有效值是380V,L1和L2之间角度为120度。
此时B1下面两支二极管以及B2下面两支二极管永远不会导通,可以把这四支二极管拿掉,对电路没有影响。
楼主应该能够看出来:这就是三相整流电路中的两相整流
所以,电容C两端的电压最大不是310V,而是约540V(正弦380V有效值的峰值)。考虑到通常要求设备能够在1.2倍额定电压下工作,电容C两端电压最高可达640V。
我在前面说“不可以”,并不是说会烧毁二极管。事实上普通整流二极管多数耐压1000V,完全可以承受。也没有相间短路问题。成问题的是电容C。原图中使用电解电容,但电解电容没有耐压1000V的,最大不过450V。
另外,电容两端电压随L1和L2有电没电从不到300V变化到可能超过600V,该整流电路供电的设备能否正常工作,大成问题。即使是允许输入电压大范围变化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如果达到600V以上,恐怕需要特殊的设计。

楼主:
我已经说过: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PT就相当于变压器,你能说所有变压器的输出零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2路交流220V是不同的PT把10000V降压后输出。PT就相当于变压器,你能说所有变压器的输出零线都 ...

我当然不能说所有变压器的输出零线都是联接在一起的。
但变电站中的PT和CT二次绕组,必须良好接地,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不接地,那绝对是违反规程。

事实上,如果变电站中两个PT二次均不接地,经过你的两个整流桥后接到了一起,那才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你需要300V上下的直流电压,而且需要两路中任一路有电时你的整流电路都能够正常工作,你至少要使用一个1:1的变压器(220V:220V,也称为隔离变压器),功率视你的负载而定。这样的变压器通常电工商店有售。而且,劝你使用两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以保证人身安全。

楼主:
谢谢!我再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想想。

变电站中的PT和CT二次绕组,必须良好接地,这是由不得你的事情,变电站设计时就已经做好了。
之所以劝你用两个220V:220V的变压器,就是因为这两个变压器可以由你随心所欲,二次可以不接地,两个二次绕组可以没有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