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28335做AD仿真的时候所得数据比实际数据偏小,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7-20):
(无正文)

楼主:
还是自己和自己玩一会儿吧。。。

网友A:
测量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交一些矫正的操作就应该可以改善。我说的只是改善哦!

网友B:
确保两个问题    1,ADC的参考电压是怎么设计的
2.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测量板上AD口对地的电压值
再和采集到的对比   这样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C:
测量偏差100毫伏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偏差100毫伏很正常!

可是AD电压的量程才0-3V,差0.1V实在是差的有点多了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一下吗?滤波求平均值这种方法都用过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C:
多次采样求平均值可以在20毫伏以内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AD电压的量程才0-3V,差0.1V实在是差的有点多了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一下吗?滤波求平均值这种方法 ...

用好的电源!文波系数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次采样求平均值可以在20毫伏以内吧!

这个倒是可以实现,但是总觉得误差有点大。没事,我在纠结一下。稍后咱们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