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16F877A产生四路脉冲,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7-20):
单脉冲频100KHz,最大脉宽9微秒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
1.脉冲周期?
2.占空比?
3.九路脉冲之间是否有相位差?
4.脉冲如何控制启动?停止?

另外:
1.PIC16F877A是老产品,建议更换为PIC16F887,两者几乎一致,市场好拿货,源代码移植时注意初始化ANSEL
2.PIC16F877A/887,最高频率20MHz,指令周期0.2us,如果楼主说的9us是脉冲周期的话,要考虑占空比,还要产生4路,用汇编写有些困难,如果仅仅是一个脉冲,应该还好些,9us/0.2us=45指令周期

网友B(2015-08-19):
用定时器处理就可以了啊?有什么难的?

网友C:
100k,楼主确认定时器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