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 MSP430 JTAG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20):
请参照这个图:

网友B:
这个包括电源地线的一共采用八根线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在PCB板上的JTAG接口的不建议用完全的20PIN的接插件的,太占地方了,直接用8PIN的小接插座的就可以啦。

网友C:
什么样的下载器可以运用ccs进行debu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