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flash

楼主(2015-07-20):
在keil C 编程中,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中,所选择的Device Size必须和所用STM32型号的flash大小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要用的是STM32F100c8,它的flash大小是64K,但是在Keil C中没有,那是不是必须选择64K吗,还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A:
选128的这个;

网友B:
记得以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高,中,低,选同一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C:
F103 有 高 中 低 你选一个系列就好,系统的配置文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