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reset脚做IO后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15-07-20):
stm8l152 reset脚在调试时必须用,程序设置 reset脚做IO后,不就无法下载调试程序了吗?是不是STM8L152再也不能下载了?

网友A:
swim
接起reset,看UM0470

楼主:
UM0470中说“如果SWIM引脚和复位引脚都被复用(are multiplexed)为I/O口,那么进入SWIM的ACTIVE状态的方法是:MCU设备掉电,再上电,并且保持MCU复位直到SWIM入口序列发送结束。”,那么是什么设备“保持MCU复位直到SWIM入口序列发送结束。”?
要在复位引脚上装个按键一直按着?

网友B:
可以;

你的复位电路接的什么;

楼主:
由于IO脚不够用,需要使用SWIM引脚和复位引脚,二者都要做IO脚,外接NMOS管开关电路,但又担心调试下载功能

网友C:
重新上电复位后该引脚默认就是作复位用的,你应该在程序最开始初始化之前加足够的延时,这样每次上电复位后你都有足够的时间进入下载或调试

网友:
其他脚不够用吗?

楼主:
谢谢7楼的建议,比较可行,软件有4、5秒的时间做初始化的工作,初始化后再设置此两脚为IO输出,在4、5秒时间内,仿真工具应该可以进入仿真模式了

楼主:
受7楼的建议的启发,
复位引脚的复用有更好的方法,在我的设计中通过使用PMOS管接蜂鸣器,蜂鸣器很少使用,平时程序设置复位引脚为复位功能,蜂鸣器响时,程序设置复位引脚为IO输出,完成后恢复为复位功能,由于复位引脚有上拉电阻,不影响蜂鸣器使用,而蜂鸣器使用次数很少,应该不影响调试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