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的打包格式?

楼主(2015-07-20):
最近用DSP+CPLD处理串口数据,
数据流程:
TX->CPLD(转换成SPI TX)->MCBSP(SPI SLAVE)->LCD;
数据量是每100MS循环发送10个数据(0~9),DSP用DMA进行接收。
那么问题来了,有时LCD显示的顺序正常(显示0123456789),有时候的顺序不正常(显示7890123456),请问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是否有一种通用的打包,解包格式,用于防止数据错误?

网友A:
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涉及过,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串口数据打包传输时    都是有一定的数据格式    包括帧头    帧尾   校验等

网友C:
应该有报头的吧

网友C:
建立报头之后就可以对其数据了。

网友D:
没有做过,但是想来串口数据打包传输应该是有一定的数据格式的

网友E:
这个是按照一定的数据协议进行打包的吧。

网友F:
这个应该参考LCD的使用说明,看他的数据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