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输入通道可以使任意IO口吗?

楼主(2015-07-20):
AD转换的输入通道可以使任意IO口吗?

网友A:
肯定不可以。
要根据Datasheet上的管脚定义来的,有AD功能的IO口可以做AD输入。

网友B:
必须是专门的具有AD功能的引脚才能做AD的输入啦

网友C:
想得美,如果都可以接那就太方便了
只有带adc功能的io才可以接,因为它和普通的io结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得美,如果都可以接那就太方便了
只有带adc功能的io才可以接,因为它和普通的io结构是不一样的 ...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不客气^ω^。多多交流

网友D:
这个是不可以的,现在的单片机的还没有强大到那程度的。

网友D:
一般都有8个服用的IO口的供AD的信号输入使用的。

网友E:
这个不能乱用吧,看那个IO有没有ad的功能?

网友F:
肯定不可以啊,只有有AD功能的才可以啊

网友G:
怎么可能,芯片内部也是分了几个模块的,有adc功能的io才可以接的

网友H:
不是的,得看引脚的定义,有AD功能的才可以

网友:
芯片是将不同的模块集成到一起,将引脚预留出来,所以有AD功能的引脚才可以用

网友I(2017-02-18):
一般都是P1口吧

网友J:
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

网友J:
AD转换接口都是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K:
AD是固定的 IO输入。

网友K:
你使用的哪个msp430?

网友L:
AD都是固定的功能IO口。

网友L:
如果是外部的ADC芯片可以任意使用IO口。

网友M:
你使用的哪个msp43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