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纯手工打造RT5350 多功能WIFI板子

楼主(2015-07-20):
应朋友要求合伙做了一个wifi的小班子晒出来给各位大神看看,其中的不足希望各位大神提出来,尤其是天线部分。欢迎吐槽
PADS布出来的PCB就长这样用的4mil走线5mil线距,尝试用6mil走线和6mil线距,始终走不出来,因此打板费贵了不少。
稍后贴上手焊BGA的图。

楼主:
板子回来了

焊盘上锡

BGA焊盘和BGA球都抹上助焊膏

接下来就是对齐了

丝印大概对齐

由于用热风枪吹的时候不方便拍照,就没有图,谅解,用热风枪去掉前面的细管,对准CPU中心,风力可以开小点,温度300度左右,大概几秒后助焊膏融化,这个时候要用镊子轻轻挡住CPU,否则,CPU会随着助焊膏流动,助焊膏融化后BGA球也快融化了,用镊子轻推CPU,CPU能都弹回来,说明BGA球已经基本和焊盘焊接山,待把助焊膏挥发的差不多了,就可以了。焊接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四个方向查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有短路。

把其他器件都焊上去:

背面SDRAM:

上电测试电压都正常。

但是将uboot烧录进FLASH后,串口无任何打印信息,link  LED也是常亮不灭。后来各种找原因,看波形,最后用热风枪重新吹了一下BGA就好了。折腾了半天,终于有串口了。

这是最后的样子,SDRAM配置32MB的地方有问题,飞线了。

喊上贴片陶瓷天线后,wifi信号靠近满格,隔了一堵墙就只有一两格了。
最后附上和小伙伴调试的场景。

网友A:
自己玩这种东西,厉害!

网友B(2015-10-07):
楼主好厉害,可以加一下QQ交流吗?最近想玩Openwrt,想自己弄一块核心板,找了很多AR9331和RT5350的资料,学的不明所以。
QQ 326684221

网友C:
焊接高手啊,BGA也能这么搞定,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厉害,可以加一下QQ交流吗?最近想玩Openwrt,想自己弄一块核心板,找了很多AR9331和RT5350的资料, ...

还是买开发板吧,自己做核心板太折腾了,尤其是有BGA的

网友D(2016-10-14):
厉害了我的哥

能运行openWRT的这一类SoC有没有LQFP封装的?

相比之下AR9331要好焊接些,

BGA的不仅焊接有风险, 四层板要贵很多

网友E:
这在网上买就行了吧
主要是WiFi信号强度那里不好做 阻抗没匹配
做来玩还行  如果是卖的就。。。

网友F:
DDR放背面啊!

网友G(2016-11-23):
牛X,都是PCB玩家前辈啊

网友H:
0 0 用棉签抹的话,不会有那种**挂在板子上的情况吗……?

网友I(2017-07-03):
初次使用这个芯片,麻烦问下此芯片的UBOOT怎么烧写?是用JTAG吗?烧写到FLASH里面?

楼主(2017-10-06):
引用 网友I:
初次使用这个芯片,麻烦问下此芯片的UBOOT怎么烧写?是用JTAG吗?烧写到FLASH里面? ...

用SPI 烧录器烧UBOOT

网友J:
是买开发板吧,自己做核心板太折腾了,尤其是有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