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仪表放大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20):
仿真线路如图,输入两端都一样的电压,根据规格公式,输出应该很接近0啊,怎么会有759mV的输出啊?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仔细看数据手册,看看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电源电压范围,参考电压范围。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们,规格还是要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