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芯片之间网络变压器和芯片与RJ45网络变量器用法区别

楼主(2015-07-20):
本人菜鸟一枚。目前在做USB转光纤的一个小项目,大体原理就是一个芯片将USB的信号转换为以太网信号,再利用另外一个芯片将以太网转换为光信号。现在是调试阶段,单独调试两块芯片均没有问题且不丢包。联调时在两个芯片间加了网络变压器,再整体调试ping包却有30%左右的丢包。因此怀疑是网络变压器的原因。
求助各位大神,两个phy间加网络变压器和phy与RJ45间加网络变压器有和不同呢,要注意什么呢?之前一直是加在phy和RJ45间的。求助大神

网友A:
判断是不是网络变压器的最好方法是,加两个模块是phy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