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

楼主(2015-07-20):
各位大侠,求一个输入 -10V~+10V的直流信号,输出 -50V~+50V直流信号的电路,用运放做,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放大很简单,关键是运放选择,你得选择一个可以承受10V输入,供电电压大于等于50V的运放,这种运放,很贵。

网友B:
不知道线性度的要求和驱动电流有什么要求
最简单可以用个高压运放.100V以上的运放的确很难找.
此外你可以用分立器件搭后级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