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FN8的封装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5-07-20):
没焊接过这种封装的,有什么窍门吗?背面那个散热焊盘怎么弄?八个L角得外露部分是不是没有镀层焊接不了

网友A:
参考规格书 做焊盘
8个脚 可以适当做的外露点 方便焊接
这种器件 焊接
1 刷锡膏 放器件 过炉焊
2 先上锡 涂点助焊膏 放芯片对齐 热风枪吹下

网友B:
焊接有风枪就可以了。背面的散热焊盘的话,添加铜皮,然后在铜皮上打个过孔不就好了,属性都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规格书 做焊盘
8个脚 可以适当做的外露点 方便焊接
这种器件 焊接

是从上往下吹芯片正面吗?焊锡两怎么掌握,害怕一压多的焊锡溢出在连上别的脚

网友C:
自己做的板,含着泪也要焊完:o

网友D:
其实看着很难焊。
首先工具要好:好烙铁加刀型洛铁头。
先板上凃锡,一定要均匀平整,包括中间焊盘,
再把芯片管脚凃锡,中间管脚不用涂了,然后对准位置放下,热风枪吹,不用怕吹了没焊上,只要吹了不掉下来。
最后用刀型烙铁在芯片漏出来那一点和线路板上的焊盘脚爬锡(这样就不怕虚焊了)。
记得一定要有松香。
最多报废一个芯片,后面就绝对轻轻松松。

网友E:
这几个脚好弄啊,热风枪吹就行。
64脚的都焊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