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SEED-DIM28035Kit 开发板 如何烧写、仿真?

楼主(2015-07-20):
有人用过SEED-DIM28035Kit 开发板吗?
我是个学习DSP的新手,麻烦解惑!!
SEED-DIM28035Kit 开发板 烧写、仿真的方法有哪些?
除了使用SEED XDS560v2 仿真器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载FT2232H,我只是想知道怎么引出来,他的原理图没给出:EMU0、EMU1。

usb座后面的那10个引脚 外接的时候pin to pin 即可无须EMU0、EMU1,用其给dsp5509下过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从C2000LAUNCHPAD中把XDS100V2仿真器接出来呢,他好像只给了5个调试信号

你给出的原理图中是由FTDI的双通道芯片
将USB转换为JTAG和RS232两路     接出来是可以用的

网友C:
用其他型号的仿真器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其他型号的仿真器也可以吧。

我手里没有别的仿真器,就有USB线,RS232的线。
哪些仿真器可以?太贵的,学生可买不起

网友C:
XDS100V2应该可以,比较新啦,淘宝上有卖的,100来块钱。28035我没搞过,搞过283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S100V2应该可以,比较新啦,淘宝上有卖的,100来块钱。28035我没搞过,搞过28335。 ...

那我干脆用C2000 Piccolo LaunchPad上面的直接转应该也行吧?

网友C:
不清楚,你可以试试。

楼主:
如何从C2000LAUNCHPAD中把XDS100V2仿真器接出来呢,他好像只给了5个调试信号

网友A:
拍另外一面的照片,看看有没有ft232d 这个芯片,没有的话自己买一个,焊接上然后 用个软件MProg 3.5写一下eeprom就是XDS100V2了,然后在ccs里面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另外一面的照片,看看有没有ft232d 这个芯片,没有的话自己买一个,焊接上然后 用个软件MProg 3.5写一下e ...

板载FT2232H,我只是想知道怎么引出来,他的原理图没给出:EMU0、EMU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座后面的那10个引脚 外接的时候pin to pin 即可无须EMU0、EMU1,用其给dsp5509下过程序 ...

额,我把板子连好,试一下

网友D:
楼主看看BOOT ROM这篇文档,你会知道很多的。
Literature Number: SPRUGO0A

网友B:
没有板载仿真器吗      如果没有   仿真器是必须的
买一个XDS100V1  或者V2吧

楼主:
连接目标板出错
@zhangmangui   @gcxz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板载仿真器吗      如果没有   仿真器是必须的
买一个XDS100V1  或者V2吧     ...

XDS100V1  或者V2在哪家买比较好呢?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BOOT ROM这篇文档,你会知道很多的。
Literature Number: SPRUGO0A

谢谢您的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XDS100V1  或者V2在哪家买比较好呢?
求推荐!!

建议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