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DP512 AD端口没有方向寄存器 DDR0AD0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20):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B:
楼主,你看看这个IO口是标注的只有ad吗,一般情况下第一选择是IO

网友C:
AD引脚和IO是复用的 选择AD功能时只能是模拟输入,并且为保证输入的效率,外部是没有上拉,所以也就没有方向寄存器一说了

网友D:
这个得看这个芯片的ad和IO是不是公用一个管脚呢?

网友E:
配置该管脚为输入输出口

网友F:
我建议还是认真看看用户手册吧,或者下载一个例程

网友G:
首先要看你的ad是否和gpio共用,然后再看用户手册如何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