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语言下如何赋值ram 低128字节为0,使用循环方式。

楼主(2015-07-20):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指向低128字节空间的指针

网友B:
设置128字节为0,也就两行语句, 这也叫麻烦?

网友C:
启动代码中配置

C里
char data temp[8];
char i;
for(i=0; i<sizeof(temp); i++){
    temp[i] = 0x0;
}

网友D:
从技术上讲. 1楼的办法用个指针就可以了.
比如:
unsigned char data *cp = (unsigned char data *)128;
do *--cp =0: while (cp);

不过有两个问题: cp 会编译到 R0, 而这个 R0 也在 128 字节内, 也会被修改. 上面的代码如果寄存器组不是0, 那么低与寄存器组的地址是清除不了的. 这里的指针用了累减方式, 而如果用指针累加方式, 情况会复杂一点.
另外, C 编译器会安排很多变量在低 128 字节的空间. 除了初始化代码, 应用程序不宜随便去清零这部分内存! 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E:
如果用的是KEIL,启动代码已经帮清0了低128字节,也可以改成高128字节、XDATA一起清0

楼主:
谢谢诸位:
  其实最好的方法同coody说的一样,在启动代码中就已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