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唤醒后串口发送出错?

楼主(2015-07-20):
程序利用RTC定时唤醒,进入睡眠前把串口中断关闭了
唤醒后使能中断,发送数据,在串口助手上看到的数据是错误的。
如果唤醒后重新对串口进行初始化,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void RTC_Config1(void)
{
  CLK_LSEConfig(CLK_LSE_ON);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while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ERDY) == RESET);
  RTC_WakeUpCmd(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RTC_SetWakeUpCounter(10000);
  ITC_SetSoftwarePriority(RTC_IRQn, ITC_PriorityLevel_3);
}

网友A:
我也用这个片子。
做法是进入低功耗前把串口设置GPIO才能最省电,halt模式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次。

不过即使不这样做,也不会出现你的问题,请逐步砍掉你的代码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片子。
做法是进入低功耗前把串口设置GPIO才能最省电,halt模式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次。

在进入halt低功耗之前,我把时钟切换到了LSE后,程序无法在线调试了啊。
不过可以采用你的方案。目前我低功耗电流还是挺大的,不知道你现在做到多少uA了。

网友A:
我的单片机能做到1uA以下,加上外围,整个系统110uA.
HALT无法调试,你唤醒以下,可以发现又能够继续调试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请问一下我的主时钟为16M,进入停机模式halt();指令前我没有关闭它,但是我关掉了外设,功耗有200uA,停机初始化的时候要关掉时钟吗?还要进行哪些操作呢?

网友B:
我使用串口的时候也出现这种情况,停机唤醒后必须重新初始化串口才能正常打印,不然就打印乱码

网友C:
逐步砍掉你的代码做测试

网友D(2016-03-01):
最近使用STM8L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RTC  100ms唤醒一次,唤醒后初始化好串口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进入halt,最后两个字节总是错的。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