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5-07-20):
我想做一个2014年TI杯大赛的题目《简易风洞及控制系统》那个,我该怎么弄大家给点建议啊,在这谢过了

网友A:
太笼统了, 建议没法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 建议没法给。

      小球置于圆管底部,启动后30秒内控制小球完成如下运动:向上到达AB段并维持3~5秒,再向下到达CD段并维持3~5;再向上到达AB段并维持3~5,再向下到达CD段并维持3~5;再向上冲出圆管(可以落到管外)。
     这个不用pid算法怎样弄给点建议

楼主:
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
G题:简易风洞及控制系统(高职)
7.任务
设计制作一简易风洞及其控制系统。风洞由圆管、连接部与直流风机构成,如右所示。圆管竖直放置,长度约40cm,内径大于4cm且内壁平滑,小球(直径4cm黄色乒乓球)可在其中上下运动;管体外壁应有A、B、C、D等长标志线,BC段有1cm间隔的短标志线;可从圆管外部观察管内小球的位置;连接部实现风机与圆管的气密性连接,圆管底部应有防止小球落入连接部的格栅。控制系统通过调节风机的转速,实现小球在风洞中的位置控制。
8.要求
(11)小球置于圆管底部,启动后5秒内控制小球向上到达BC段,并维持5秒以上。(20分)
(12)当小球维持在BC段时,用长形纸板(宽度为风机直径的三分之一)遮挡风机的进风口,小球继续维持在BC段。(10分)
(13)以C点的坐标为0cm、B点的坐标为10cm;用键盘设定小球的高度位置(单位:cm),启动后使小球稳定地处于指定的高度3秒以上,上下波动不超过±1cm。(10分)
(14)以适当的方式实时显示小球的高度位置及小球维持状态的计时。(10分)
(15)小球置于圆管底部,启动后5秒内控制小球向上到达圆管顶部处A端,且不跳离,维持5秒以上。(10分)
(16)小球置于圆管底部,启动后30秒内控制小球完成如下运动:向上到达AB段并维持3~5秒,再向下到达CD段并维持3~5;再向上到达AB段并维持3~5,再向下到达CD段并维持3~5;再向上冲出圆管(可以落到管外)。(20分)
(17)风机停止时用手将小球从A端放入风洞,小球进入风洞后系统自动启动,控制小球的下落不超过D点,然后维持在BC段5秒以上。(10分)
(18)其他自主发挥设计。(10分)
(19)设计报告。(20分)
项  目        主要内容        分数
系统方案        方案比较,方案描述        5
设计与论证        风洞控制实现方法
电路设计及参数计算        8
测试        测试方法与测试结果        5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正文结构完整性、内容规范性        2
小计        20
9.说明
(1)题中“到达XX段”是指,小球的整体全部进入该段内;
(2)题中“维持”是指,在维持过程中小球整体全部不越过该段的端线;
(3)小球的位置以其中心点为准(即小球的上沿切线向下移2cm,或下沿切线向上移2cm);
(4)直流风机的供电电压不得超过24V,注意防止风机叶片旋转可能造成的伤害;可在圆管及其周围设置传感器检测管内小球的位置;可将圆管、连接部与直流风机安装在硬质板或支架上,以便于使圆管保持竖直状态,并保持风洞气流通畅。
(5)每一个项目最多进行三次测试;对于任何测试项目,测试专家可要求进行重复测试。
(6)风洞制作方法参考:
圆管长度约40cm,可以选用透明的有机玻璃(或亚克力材料)圆管,也可以选用不透明的PVC圆管。圆管的内直径必须大于40mm,保证小球(直径为40mm的乒乓球)在管内能够自由运动。
如果选用不透明的PVC圆管,为了能够方便直观地观察管内小球的位置,可以在管臂上沿轴线方向开凿宽度约5mm的长条形槽孔,再用宽的透明胶带贴在槽孔上,保证圆管的气密性。开凿长条形槽孔后,应清除管壁内的残屑,以免影响小球的运动。
为了防止小球落入连接部,可将一根细铁丝或导线,用AB胶或透明胶带粘在圆管下端口处。
连接部的材料可以采用冰箱保鲜袋。剪去袋底封口部分,得到一个两端开口的塑料薄膜“软管”。将“软管”的一端包住圆管的下端口,并用透明胶带将重叠部分缠紧;将软管的另一端包住直流风机出风口的外沿,并用透明胶带将重叠部分缠紧。注意直流风机的风向,应向连接部方向吹风。
可将风洞的圆管、直流风机部分固定在一块硬质板上,再固定硬质板,使圆管保持竖直状态;也可做一个三脚支架,将风洞的圆管部分固定在支架上并保持竖直状态,直流风机垂挂在圆管下方。直流风机的进风口处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保证气流通畅

就这个有啥好的意见么?

网友B:
应该先分类规划 比如风机控制电路一块 传感器部分一块 什么电源之类的一块 分块研发就清晰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