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GPIO 模拟输出方波频率不到1M

楼主(2015-07-20):
各位大侠,有人试过使用GPIO模拟输出方波的频率最大可以支持到多少吗,我这边测试最快不超过1M,
代码如下,
for(i=0;i<LED_MAX_COL;i++)
        {
                if(TempBuf&0x800000)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GPIOA->BRR |= GPIO_Pin_12;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GPIOA->BSRR |= GPIO_Pin_12;
                }
                TempBuf<<=1;
        }

有人测试过吗?

楼主:
型号 STM32F030,外部时钟8M,PLL到48M

网友A:
时钟配置的是多少,循环里面GPIOA->BRR |= GPIO_Pin_12;只能执行一次????

楼主:
GPIO速率配置为,FastSpeed, 根据TempBuf     bit23 决定输出0还是1

网友B:
我试过翻转速率最快可以到12M,首先你用的是库函数,效率本身就会下降,此外在你的程序还有循环及判断要消耗一些时间,你可以在调试窗口里看看相应的汇编代码就明白了。

网友C:
如果仅仅想输出最快的方波则可以用如下的办法:

  while (1)
   GPIOB->ODR ^=0x1000;

网友D:
即使只操作寄存器,通过反汇编观察,也可能看到执行了多条语句
可以调整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调整到最高试一试

楼主:
看了下汇编,关键是数据的处理很罗嗦,间接访址占用了很多时间,
优化在哪里设置?

网友E:
STM32F030K6T6 STM32F030F4P6 STM32F030C8T6 STM030R8T6  STM8&STM32正规代理商
有技术问题或者芯片需求都可以联系我QQ1450203232  18665827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