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运放加上拉电阻的优点是什么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20):
运放加上拉电阻没什么优点
运放不必加上拉电阻。

网友B:
上拉一般针对芯片的引脚来说

网友C:
上拉电阻一般用于MCU端口驱动能力不足的情况

网友D:
楼主说的可能是应用于比较器方面的吧。

网友E:
运放的输出阻抗很低, 所以不需要加上拉电阻。只有一些 oc 比较器需要加上拉

网友F:
看看芯片手册,这个引脚内部结构

网友G:
楼主可能是说的OC输出的做比较器的运放吧

网友H:
防止灌入电流过大,烧坏芯片

网友I:
如果芯片内部oc输出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