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16位数码管带24个按键有什么好的芯片

楼主(2015-07-20):
需要一款芯片来驱动16未数码管,并带24个按键,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A:
深圳天微的 TM16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天微的 TM1629。

看到有帖子说天微的按键扫描不带消抖

网友B(2018-02-05):
16位数码管需要10个IO口,24个按键需要10个IO口,找个单片机自己搞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位数码管需要10个IO口,24个按键需要10个IO口,找个单片机自己搞就行了。

16位不是只需要9个吗,3  3   3   不带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6位不是只需要9个吗,3  3   3   不带h

333怎么搞呢,我的是8个IO控制8段,加俩74HC164控制16个位需要俩IO。如果还想节约IO再加一个74HC164控制8段,这样4个IO就搞定了,不过体验效果可能不好,用595控制段的话就不如再加俩IO直接用IO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3怎么搞呢,我的是8个IO控制8段,加俩74HC164控制16个位需要俩IO。如果还想节约IO再加一个74HC164控制8 ...

3个io控制a-g。3个控制8个位选,3个控制8个位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个io控制a-g。3个控制8个位选,3个控制8个位选

38译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