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调试模式下能正常跑程序,脱离调试程序就不正常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0):
小弟现在在用stm32f103搭一个四轴飞行器,现在在调PID参数。
陀螺仪用的6050,读取办法是官方提供的dmp,当6050读到姿态后进入PID然后生成对应PWM
当用jlink硬件仿真的时候,全速运行一切正常,watch window可以看到pitch roll yaw的值,也可以看到PWM随着姿态变化而变化,用示波器检查可以看到占空比的变化。
但是脱离jlink,程序自己运行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占空比发现完全不能变化,感觉是6050的数据完全没有进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求别沉,21论坛 大神求帮忙:)u

网友A:
1、看看6050的读写速度符合要求不,是不是太快了,会不会仿真时可能会影响速度,正常运行时太快了;
2、确认程序是否正常执行,有可能有未初始化的变量,仿真时正常运行,但断电启动就有可能出错;

说明一下,楼主既然有示波器,那么应该很容易得到答案,还有什么比示波器好的帮手吗;还是利用手中的工具解决方便;

网友B:
先确认程序是否能运行到main。可以用gpio来指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