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实现矩阵转秩

楼主(2015-07-20):
void Trans4(int*aa,int**bb,u8 m,u8 n)
{
int i,j;
for(i=0;i<m;i++)
for(j=0;j<n;j++)
{
bb[j][i]=*aa++;
}
}

void Trans5(int**aa,int**bb,u8 m,u8 n)
{
int i,j;
for(i=0;i<m;i++)
for(j=0;j<n;j++)
*(bb[j]+i)=*(aa[i]+j);
}

int main(void)
{
int A1[4][2] = {{1, -2}, {2, 7}, {3, 1}, {-4, 3}};
int cc[4][4]=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while(1)
{
Trans4(A1,cc,4,2);
Trans5(A1,cc,4,2);
while(1);
}
}
不能成功,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程序不用这么麻烦,行列互换就行,也就是i,j互换。b[j][i]=a[i][j],用上你的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B:
您是想把数组和指针灵活的运用吧

楼主:
恩恩,是,而且是二维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