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问一下,像SD卡卡槽那种封装怎么自己画?

楼主(2015-07-20):
想学习用类似SD卡的卡槽封装自己做一个单片机下载槽。有人知道怎么做吗?SD卡有他的现成的卡槽封装,是8个脚的,我能自己设计成10个脚的吗?用Altium designer怎么画?

网友A:
SD_Card.rar (3.56 KB) 可以自己画,网上有卡座的尺寸图
或参考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画,网上有卡座的尺寸图
或参考附件

谢谢分享。我想自己做类似SD卡卡槽的结构,但是比如说做成10针的,这个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想自己做类似SD卡卡槽的结构,但是比如说做成10针的,这个怎么做 ...

你是说三维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三维建模?

也不是 就是要自己做个10针的SD卡卡槽的那种形式的接口 可是现在市面上又没有卖这样的 我封装画出来也没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是 就是要自己做个10针的SD卡卡槽的那种形式的接口 可是现在市面上又没有卖这样的 我封装画出来也没 ...

那还画它干啥

楼主:
对 没用。问一下啊,知道有什么接口体积很小又耐插拔的啊。之前想用FFC排线,那个是不是容易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没用。问一下啊,知道有什么接口体积很小又耐插拔的啊。之前想用FFC排线,那个是不是容易坏啊 ...

FFC不适合经常插拔的场合

看看手机上通用的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C不适合经常插拔的场合

看看手机上通用的USB接口

设计用来下载单片机程序的 这个口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C不适合经常插拔的场合

看看手机上通用的USB接口

不是这回事儿,是10针JTAG,就是硬件上有没有小点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回事儿,是10针JTAG,就是硬件上有没有小点的接口

JTAG.rar (198.43 KB) 2mm间距的,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间距的,已经很小了

我看有0.8mm间距的,就是没找到封装。。

网友B(2016-07-16):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画,网上有卡座的尺寸图
或参考附件

谢谢,不客气拿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画,网上有卡座的尺寸图
或参考附件

谢谢分享

网友D:
什么叫做下载槽?可以示意图解释下吗?
我也对单片机下载程序方法和接口感兴趣。

网友E:
自己对着 规格书的尺寸画不就OK了吗,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规格书,用卡尺量量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