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引脚问题

楼主(2015-07-20):
我买的有个这个是带FIFO的,有HREF这个行时序引脚,请问要不要接上?

网友A:
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楼主:
请问接上了后有什么不一样吗?带FIFO不需要这个引脚是吧?

网友A:
看你代码了。这是行输出有效信号,用来控制FIFO写数据就可以了,单片机可以不用。
我们的模块就没有引出这个。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看一看代码可以吗?

void GetImage(void)
{
u32 j,i;
        //u16 color;
u8 color_H;
u8 color_L;
Turn_On_LED();
if(ov_sta==2){
FIFO_PREPARE;
for(i = 0; i < 240; i++){
for(j = 0;j < 320; j++){
OV7670_RCK=0;
color_H = GPIOF->IDR&0XFF;        //read high 8 bits;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_L |= GPIOF->IDR&0XFF;        //read low 8 bits;
OV7670_RCK=1;
USART_SendData(USART1,color_L);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color_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ov_sta=0;
}
Turn_Off_LED();
}

网友B:
一般不会用到这个引脚的,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