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 Stress Test压力测试可以通过,但系统启动时会出现崩溃现象

楼主(2015-07-20):
同一批生产的设备,有些设备会出现死机,系统死机时打印的oops不固定,怀疑是内存部分有问题;
针对有问题的设备,使用ddr_stress_tester对我的设备做内存压力测试,每次测试都可以通过;
有没有好的分析方法

设备使用的CPU: I.MX6
内存: DDR3 1GB

网友A:
有可能焊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制板加工都得找有品质保证的工厂,不然这东西真能调死人......

楼主:
我在想,内存压力测试能通过,说明设备应该是OK的,
另外我在最小系统下(只启动busybox的命令行)运行memtest进行测试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上示波器先看看波形
另外,仔细检查一下内存分配

楼主:
没有高端的示波器,看不了DDR3的波形;
有没有其它好的内存压力测试软件,现在不确定是否因为内存不稳定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高端的示波器,看不了DDR3的波形;
有没有其它好的内存压力测试软件,现在不确定是否因为内存不稳定引 ...

你这里DDR压力测试可以通过应该内存没有什么问题。你这里启动的时候有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你查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DDR压力测试可以通过应该内存没有什么问题。你这里启动的时候有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建议你查 ...

嗯,检测发现系统启动时DDR3的纹波比较大,但进行内存压力测试时纹波不会太大,所以能测试通过;
不过能正常启动的设备,纹波也很大,一般在100+mV,有时能达到200mV,按说这么大的纹波DDR工作应该不正常的,但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