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作为计数器使用,如何把TIM3设置成1MHz的频率?

楼主(2015-07-20):
就是想把TIM3设置成单独的计数器,1us记一次数。大家看我这样设置对不对:

楼主:
为什么这个值是12M不是120M吗?

网友A:
楼主自己试试就知道对不对了。
1us中断一次,太频繁了,MCU处理不过来的。
建议你先做100ms中断,或者1秒钟中断一次试试先。

楼主:
忘了说明了,我用的是F207,我那样配置应该是对的。

F207不是120M的频率吗,为什么那个SystemCoreClock是12M不是120M?

网友A:
是120M
不过我不用库函数。也没用过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