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Hz正弦波转方波的最佳方案

楼主(2015-07-20):
(无正文)

网友A:
幅度是多少?

楼主:
低电平0V,高电平3.3V
我本身的正弦波如图:

网友B:
高速比较器?

网友A(2015-09-04):
高速比较器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C:
50MHz,周期是20nS,也即在10nS半周期内有一个low to hihg 和high to low,这种级别的高速比较器也很少见

网友D:
50MHz的频率还不算高,高速逻辑电路即可应对,用3V逻辑的施密特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