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ADC-DMA关于“DMARAMLX”警告问题

楼主(2015-07-20):
      就是想做一个简单的DMA数据传输,但是出现了一个警告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MARAML4"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个人认为是.cmd文件出了问题,但是奈何是新手,学艺不精不知道如何下手改,所以导致AD采集有值但是DMA存储的目的数组中值一直为0.

楼主:
自己和自己玩一会吧。。。。

网友A:
什么问题,28335的DMA我还是用的蛮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28335的DMA我还是用的蛮熟的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MARAML4"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帮忙分析一下此警告   会造成无法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MARAML4"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帮忙分析一下此警告    ...

把CMD文件贴出来

楼主:
DSP工程里的CMD文件,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了解的,只是知道它给芯片的flash,ram分区用于存储数据和程序,并且相应的说明了各个寄存的入口地址。对于我提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仍旧有几个不解之处。首先我做仿真的时候没有使用28335_RAM_lnk.cmd这个文件。而是使用了F28335.cmd这个文件。我看过这两个文件,文件之中还是有所差异的,而这次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在F28335.cmd这个文件中并没有这样几句话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而在28335_RAM_lnk.cmd文件中就存在,我就简单的把这样几句话直接加到F28335.cmd中了,结果就可以了。虽然知道这是类似于一个数据段的位置声明。但是对于CMD文件个人理解的还不是很透彻,所以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最后友情提示大家一下最好还是用官方的文件。因为我是用的F28335文件是从朋友那拷过来的。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用官方的文件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E:
这些问题的多试几次的就可以解决的啦。

网友F(2015-08-22):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28335的DMA我还是用的蛮熟的

你好,我最近在做通过epwm来触发AD转换,转换一个以后触发DMA传输,epwm每给一个信号,就传一个burst,每个burst中只有一个数,当传完1024个数据后产生DMA中断。。。但是我现在看到数据是传输正确,可就是不能进DMA中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能够指导下

网友G(2018-05-04):
引用 楼主:
DSP工程里的CMD文件,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了解的,只是知道它给芯片的flash,ram分区用于存储数据和程序,并且 ...

28335_RAM_LNK是用来仿真用的,F28335。CMD文件是用来烧写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DSP工程里的CMD文件,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了解的,只是知道它给芯片的flash,ram分区用于存储数据和程序,并且 ...

这个还是底层的配置的问题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