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单片机启动等待

楼主(2015-07-20):
启动要等待一会才运行,只要碰一下某个脚就正常运行了,复位电路没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电源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时的电源上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时的电源上升时间

加了一块stc的单片机后就这样了,但不是每次都这样,之前正常,其余电都没动

网友B:
一排除接线不良的额原因,二考虑你电源的瞬态响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