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门禁读卡器升级网络方案

楼主(2015-07-20):
    门禁读卡器需升级以太网接口,单片机MSP430F2132RAM大小512BFLASH大小8K字节。考虑用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不要开发不要占资源。前几天在网上偶然看到串口转网络的芯片,就找了厂家要了一块板子来测试。
   这种芯片可以直接将串口数据发送到网口,而且不需要编程,可直接使用。主要就是测试串口数据转发网络是否正常及稳定性。
     使用电脑的串口和网口来收发数据,电脑上分别使用串口和网络调试软件来监控数据,电脑的串口发,网口收或相反。
    通过上位机软件配置芯片,主要是配置芯片工作模式、网络环境和串口参数。这里配置的芯片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串口波特率为115200,最大可配置为921600,芯片上电即正常工作了。
    为了测试CH9121芯片的稳定性在电脑中随便找了一个exe文件,使用串口发送网口接收,如上图所示,网络调试软件接收后保存的格式自定义为.a文件,因波特率选择的是115200,所以传输速度基本在11KB/S左右徘徊,总传输时间大概8分钟多。传输完成后文件大小一样,将文件名后缀改为exe通过校验软件校验后两个文件是相同的,传输后的文件依然可以正常安装,说明传输过程中未有数据变化。下面对于门禁读卡器再写一个上位机管理软件就可以升级成网络门禁读卡器了。

楼主:
原来打算用DM9000的,发现除了需要单片机编程外单片机的ram和flash资源也不够,只是升级的话只能用这种现成的串口转网络芯片,不然就得换单片机。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主要是做软件还是硬件呢?

网友B:
广告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主要是做软件还是硬件呢?

小公司,不分软件硬件,自己画板子自己写代码

网友C:
这个是比较好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D:
就是串口和网络的转接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比较好的设计方案的。

最方便的,最主要的是不要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串口和网络的转接板吧

嗯,就是串口转网口的

网友E:
这种芯片可以直接将串口数据发送到网口,而且不需要编程,可直接使用

楼主指的是单片机MSP430F21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指的是单片机MSP430F2132吗

不是的,430F2132只是单片机,没这个功能,能直接将串口转成网口的是CH9121芯片

网友F:
看了标题觉得就是软件升级系统,比如升级管理方案等。

网友G:
CH9121 集成TCP/IP 协议栈,可实现网络数据包和串口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串口波特率最高可支持到921600b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标题觉得就是软件升级系统,比如升级管理方案等。

可以做软件程序通过网络升级,单片机做串口IAP就行了,很简单,只要通道建好了就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9121 集成TCP/IP 协议栈,可实现网络数据包和串口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串口波特率最高可支持到921600bps ...

:lol

网友(2015-10-23):
这是什么方案

楼主:
dan单片机联网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