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系统怎么做比较漂亮的websit网页界面

楼主(2015-07-20):
一个没有用任何操作系统的裸奔以太网通讯程序,客户要求增加一个比较复杂的Websit网页程序.  请问这种没有操作系统的程序怎样才能做出比较漂亮的websit界面出来, 要求与路由器的网页设置界面效果一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工具来设计.

网友A:
网页界面与操作系统无关, 只是一些 html 的文本输出罢了。设计工具很多, 可以直接用文本编辑器直接写 html, 也可以用专用工具如 dreamweaver, google web designer, 或者 visual studio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