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debug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5-07-20):
大家知道,ccs是用Eclipse做的,想知道debug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你是说软件调试器?还是硬件仿真器?

网友B:
这个是说编译下载器的还是?也不简单的啦。

网友C:
我知道开源的有openocd,不知道这个工作稳定吗
如果稳定,是不是就可以替代kei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