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FET替代继电器方案选型

楼主(2015-07-20):
各位大虾,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MOSFET替代继电器
要求:
过电流脉冲~400A
电压~50V
有没有合适的MOSFET推荐和驱动电路?
感谢!

网友A:
平均电流多大??

考虑过IGBT没?

网友B:
直流吗?看来是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吗?看来是直流了

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电流多大??

考虑过IGBT没?

平均电流130A左右~IGBT价格是硬伤啊

网友C:
这种规格上接触器 更合适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D:
一个难,几个并联是可以的。

网友B:
推荐使用直流真空接触器,需要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B:
不要使用常规的交流接触器,因为负载断开时的灭弧问题,直流比交流要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规格上接触器 更合适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不想用传统的方案~:)这个方案就不用发帖咨询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难,几个并联是可以的。

同意!有没有合适选型或者方案~有奖励,嘿嘿!

网友E:
100A100V  MOS管并联,每管控制极加100欧电阻消除震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意!有没有合适选型或者方案~有奖励,嘿嘿!

这样很多了,12L的可以,但用一个电阻连到几个G上,几个MOSFET要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A100V  MOS管并联,每管控制极加100欧电阻消除震荡

推荐几个MOSFET型号?: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很多了,12L的可以,但用一个电阻连到几个G上,几个MOSFET要装在一起。 ...

管子具体型号?

网友D:
自己上网找。

网友F:
IRFB3206   60v,2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