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分析求助

楼主(2015-07-20):
大家帮分析一下途中A点 和 OUT点的波形?谢谢。图中C4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A:
你好像会仿真的。
这种电路,要想看看波形,仿真最简单。

网友B:
仿真吧,这还与频率和脉冲宽度相关。

网友C:
产生脉冲的,我仿真了!C4我认为就是利用电容对脉冲的阶跃响应,来产生一个控制三极管的开关脉冲。其他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用了。。。弱弱的问一句,我怎么发不出来图片?C:\Users\LCH\Desktop\12M_ADD_C

网友D:
大致计算
先确定工作点:
假定Vb=0.7V,放大倍数为100.
Ib=(3.6-0.7)/1000-0.7/300约0.5微安
Ic=3.6/300=12微安 < 0.5*100微安
说明在无信号输入时,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OUT为接近0V。
在有信号时,要考虑2个值
值1:输入信号的周期
值2:C4、R1、R6、R8、rb构成的时间常数
值1远小于值2时,输出是输入的反相。
值1远大于值2时,输入下跳是,out会有一个尖脉冲。
值1和值2差不多时,我是没办法了,要靠仿真才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脉冲的,我仿真了!C4我认为就是利用电容对脉冲的阶跃响应,来产生一个控制三极管的开关脉冲。其他还真 ...

输入端的波形宽度大约是1ms左右。这个是已知条件。

你是不是没用高级模式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脉冲的,我仿真了!C4我认为就是利用电容对脉冲的阶跃响应,来产生一个控制三极管的开关脉冲。其他还真 ...

对了 用的哪个软件仿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计算
先确定工作点:
假定Vb=0.7V,放大倍数为100.

如果已知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大约1ms左右呢。再帮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脉冲的,我仿真了!C4我认为就是利用电容对脉冲的阶跃响应,来产生一个控制三极管的开关脉冲。其他还真 ...

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这种电路Multisim就可以了吧

网友F:
输入波形的下降沿产生一个上跳脉冲,C2 是容性负载还是改善波形用的?

感觉这电路挺有意思的,17V足以使三极管饱和,却在24V跳变到17V的时候利用电容微分产生个负脉冲使三极管截止,从而输出个正脉冲。。

收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已知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大约1ms左右呢。再帮看一下

输入1mS

值1远大于值2时,输入下跳是,out会有一个尖脉冲。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1mS

值1远大于值2时,输入下跳是,out会有一个尖脉冲。

谢谢